VC33 bootload 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现在的问题是:
(1)bootload 时,是把INT1 管脚一直置低吗?那么,在load成功后,是不是INT1一直在中断。
(2)程序段的入口地值是在写c_int的地址还是.text段的地址,两者好像不一样。
(3).bss段要写入到flash中吗?

网友:
1、int1中断不能允许,
2、不明白你说的C_int和、.text是什么意思?
3、bss段你是用c语言还是汇编语言生成的?用C语言不用你自己管理,用汇编,一切都得你自己处理。

估计你是汇编和C语言弄混了

网友:
我说的是在map文件中,有个程序入口地址,就是_c_int00的地址,它是在.text段的其中一部分,但不是.text的起始地址,在作vc33的boot表时(写入flash时)是写哪个地址。
另外,我的.bss段中只是有些初始全局变量。

网友:
也就说,我的程序入口地址与对应的目的地址不一致,那两个地址都要写吗?
资料上说,在遇到0x00后,会从第一程序段开始运行。

网友:
我搞的VC33可以自举了。
你说的起始地址就应该就是_cint00对应的地址。不管是什么.text段,或是其他的什么.vector段,在CC调试时DEBUG-TESET-RESTART 后指向的那个地址段作为第一个段写入就行。
另外,在下载源文件到片内RAM时,不要写入到809C00和809C01单元里去(我试过,还真不行)。
我是通过外部电路让上电时使得:INT0=0;INT1=INT2=INT3=1,过一会(我也不知道装载需要多久,以后通过FPGA设置延时看看行不行)通过开关切回到原来中断的状态来相应外部中断。
你源文件里需要中断就开中断标志,不需要就不开呗,就这么简单。
凡是属性是uninitialinized(不知道拼的对不对)的段都不用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