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片内flash烧写的问题

楼主:
仿真环境下,程序调试正确,经过以下步骤烧写flash后,程序不运行,请教是什么原因.谢谢!谢谢!
1.MC/MP=0
2.bootload方式选择为1***,选flash方式
3.cmd文件使用的是2812.cmd,定位flash地址
4.使用ccs中的tool中的插件烧写flash,Erase正确,program时很快,报了一个warning
warning: this program contains initialized RAM data.It may run successfully under code composer studio, but not as a standalone system because of this.if you flashprogram requires initialized data in RAM. you will need to write flash code to initialize RAM memory.
5.烧写完成后,报program success.
6.关闭CCS后,报了一个错误.
    Can\'t remove breakpoint.
   No breakpoint at  0x906c.
  我在程序中没有设断点.
7.拔掉仿真头,重启目标板,程序不运行,没有任何运行结果.

网友:
1.打开.map文件看看是否所有的初始化段都映射到了flash中.
2.烧入flash后看0x3f7ff8处是否正确跳转到了你希望的启动代码处,比如_init00或你自己的初始化代码处.
3.仔细看看是否是真的没有启动.

good luck!

网友:
1.我看了.map文件,映射的地址没有问题.
2.烧写完成后,我可以看到在0x3f7ff6处的地址正是_init00的地址.而且烧完后不退出ccs,直接仿真都是正确的,退出ccs,拔掉仿真器,程序运行不正确.我用示波器看了xclkout和我自己使用的gpio,都不对.程序没有运行.

网友:
那可能是硬件的问题了!

检查一下你的硬件管脚的连接是否是从内部flash启动的!
XMP/MC-GND

检查一下影响启动模式的几个管脚(见“TMS320F28x Boot ROM Reference Guide (Rev A)”)
(SCITXDA) (MDXA) (SPISTEA) (SPICLK)

再就是如果你的程序中有用到大的常量表的话,可能程序初始化C运行时环境时加载时间大于内部看门狗的溢出时间导致程序反复重启,内部看门狗默认是打开的,在进入_init00之前先关闭它,启动后使用时在打开.

网友:
1。MP/MC-GND,正确
2。(SCITXDA) (MDXA) (SPISTEA) (SPICLK)为1×××,正确
3。我现在可以正确将程序烧入到flash中,0x3f7ff6中的跳转地址也是正确的.
但是就是运行不对.
4。测量XRS引脚,是一个隔4ms的负脉冲,也就是说dsp总在复位,程序中已经将watchdog关掉了.仿真的时候XRS就是正确的. 我是在初始化的最开始就将看门狗关掉了。就是一直有复位脉冲。

网友:
地址0x3f7ff6处必须是跳转指令,跳转到_init00,而不是init00的地址,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程序编译完以后, 在地址0x3f7ff6处是init00的地址,而不是跳转指令,跳转到_init00.

网友:
::地址0x3f7ff6处必须是跳转指令,跳转到_init00,而不是init00的地址,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
这个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