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对其进行硬件仿真!

楼主:
芯片为TMS320VC5509A,只是用MCBSP扩展了一个外部FLASH,但与仿真器接通的时候CCS每次试图连接都出现错误,提醒CPU初始化失败,通过检查发现JTAG口线路连接没有问题,电源电压正常,内核电压正常,复位脚正常,晶振有起振(不过连接的12M晶振但频率却是48M,尚未给DSP下载程序),
这样的话,问题会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我同时焊接了两块板子,都有问题,其中一块错误提醒如下: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42/-1143
Fatal Error during: Memory, Initialization, OCS,
The memory at 0x000000BE continually indicated it was \'not ready\'
All memory operations currently in progress were aborted in order
to regain control of the processor.
This is considered a catastrophic event, but the debugger should
still be able to access memory and CPU registers.
System state has been altered.  It is strongly advised
that the processor should be reset before resuming execution,

Sequence ID: 0
Error Code: -1143
Error Class: 0x80000242
I/O Port = 0

Board Name: C5509A XDS510 Emulator
Cpu Name: CPU_1

Abort:                Close Code Composer Studio.
Retry:                Try to connect to the target again.
Cancel:                Remain disconnected from the target
Diagnostic:        Run diagnostic utility.

需要特殊说明的是这块板子曾经正常过,
但是持续时间不长,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令一块板子一直就不正常,
错误如下: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42/-1146
Fatal Error during: Memory, Initialization, OCS,
Invalid data was scanned by the emulation controller.
Verify the board setup to make sure the scan chain is properly
defined.
If the setup is correct, then RESET EMULATOR.  This will disconnect each
target from the emulator.  The targets should then be power cycled
or hard reset followed by an emureset and reconnect to each target.

Sequence ID: 0
Error Code: -1146
Error Class: 0x80000242
I/O Port = 0

Board Name: C5509A XDS510 Emulator
Cpu Name: CPU_1

Abort:                Close Code Composer Studio.
Retry:                Try to connect to the target again.
Cancel:                Remain disconnected from the target
Diagnostic:        Run diagnostic utility.

这块板子的复位芯片刚开始有问题,我就把它拆了,将复位脚通过一个10k的电阻接到了电源上,也换过20M的晶振,但却始终不能工作。

网友:
换过一个仿真器,都是一样的问题。
换过一台电脑,还是一样的问题。
也换过一个人调试,也没有发现设计有什么问题。
不过的确是有问题,
只是我这个菜鸟没有发现而已。

仿真器确定没有问题,
因为对开发板可以正常工作。
ccs用的是3.3的版本,
技术支持说可以支持c55系列dsp的开发。

dsp与jatg口的连线没有问题,
EMU0和EMU1做了上拉,
本来用的是12M的晶振(无源的),换了一个20M的以后,晶振两脚输出依然有问题,12M时候输出为48M,20M时候输出为60M,
而且clkout脚一块板子没有输出一块板子输出不稳定,为5M左右。

网友:
补充说明:
我在X1,X2脚间连接的一个12M的无源晶振,接电后,直接用示波器测量两脚,发现竟然频率为48M,DSP尚未load任何程序,怎么会这样?
那个曾经正常过的板子在初始化的时候每次都提醒在0x000000BE处尚未准备好?
怀疑是memory  map问题?
我查了一下,那个地方好像是片内的寄存器啊,会有什么问题呢?

我知道该查的地方我都查了,电源、连线、复位,
怎么依然问题存在啊?

网友:
恳请大虾们帮忙啊!

谢谢!

网友:
首先解决晶振问题。
12M变成48M肯定有问题

网友:
晶振换了,
但依然有问题,
我很纳闷,
无源晶振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
你把flash摘掉。flash里烧过程序代码吗?

网友:
什么都拆掉了,除了电源模块以外,
但是依然不行。
flash是全新的,
没动过呢。
但是怎么都不对。。

特别是那个曾经正常过的,
那个0x000000BE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晶振起振有问题 你试试外接时钟看看

网友:
时钟脚也没有固定的输出信号的

网友:
问题依然存在

网友:
tmd
纳闷了,怎么查不到问题原因呢

网友:
大牛们呢?
怎么不说话啊

网友:
晶振起振了,但是依然链接不上啊。每次都是0x00000000BE未准备好!

网友:
大侠们在哪里啊

网友:
ccs3.3能进入嘛?
安装了仿真器对ccs3.3的driver嘛?
从我公司获得嘛?

网友:
引用:

ccs3.3能进入嘛?
安装了仿真器对ccs3.3的driver嘛?
从我公司获得嘛?
现在可以load进去程序,但仿真的时候提示通信超时,
原因会有哪些呢

网友:
如果可以load的话那应该仿真器和sram没有问题,只能尝试更换dsp了,另外,考虑时钟是否匹配

网友:
菜鸟

只要在CCS的工具菜单中,选择reset emulator,再reset cpu,再连接,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