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求助]入门级的编程问题

楼主(2008-10-23):
[求助]入门级的编程问题
你好
请问在CCS下用C语言编程,请问需不需要自己去定义各个寄存器的地址和名字呢?因为我看一些例程中都是自己写两个h文件去定义的。不知道CCS有没有自带的寄存器定义呢? 是不是每个不同的片子都要自己去编写寄存器定义,还是可以引用CCS内部的定义? 目前我在使用lf2407a
编程
寄存器
C语言

网友A:
编译器编译出的结果是只有地址的,所以可以不用自己定义,用它的地址或者定义好的东西,但是问题是你知道哪个地址是哪个么?它们是干什么的么?
所以很多人都自己定义一份,自己给这个地址取个名字,编程的时候方便了自己,而且也便于程序的可读性。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
意思是说定义寄存器名字的这个工作要自己来完成,而CCS内部没有这个定义是吧?(因为我之前一直是用单片机的,寄存器命名在IDE中一般会有一个针对相应芯片的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可供使用,所以想知道CCS中有否这种定义文件)
谢谢!

网友C:
晕了! TI网站上那么多的例子,每个里面都有那个头文件。里面定义的寄存器名和各类参考书上是一样的。你直接用不就行了,干什么那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