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12 ADC转换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
在进行程序调试的时候,遇到问题: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Init281xAdc                     C:\\Dokumente und Einstellungen\\Test_project\\s_function_first_main.obj

我已经添加了rts2800_ml.lib, 且为了保险起见我另外尝试了一个enhanced的 rts2800_ml_eh.lib, 但都不起效果。

网友:
是否 某个文件 忘了添加

网友:
引用:

在头文件中声明 _Init281xAdc  吗?
在CCS的Project view window里的include文件夹下,有一个ADC.h文件,在这个文件里我定义了关于281push power and relay等。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文件?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纯属马虎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