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flash 烧写

楼主(2008-10-17):
flash 烧写
dsp中的flash 烧写有没有大小限制?比如最好小于32k.我做了的93k的H文件,也成功烧写进去了!不过程序只运行了开头的部分,下面就没有了.不知为什么?
FLASH
程序
最好

网友A:
烧写有大小限制。你用的是什么DSP?
怎么烧H文件?
我用的2406,烧的是.OUT文件。

网友B:
用的是dsp5416,是将out文件转换成H文件烧写的,和c2000系列烧写有点区别.既然有烧写限制,那么为什么在线仿真的时候程序可以运行呢?

网友:
还有就是既然有限制,那么为什么厂家FLASH要用1M或者4M,甚至16M呢?是因为这些FLASH相对便宜还是因为其它原因?

网友C:
93k?
是指的文件大小还是转换成数组的大小?
如果转换成的数组有93k,那么你的程序还真够大的啊

网友D:
是转换成的数组,的确蛮大的.就是不知道这烧写是否有大小限制?烧是烧进去了?可是只运行了开始部分就没了?不知为什么?当然如果烧写较小的文件是没问题的!

网友E:
只要flash的空间足够,都能够烧进去
只运行前面部分是因为 emif的地址线的限制
这个要用到二次load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