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程序跑飞的问题

楼主(2008-10-24):
程序跑飞的问题
当申请的存储空间一大(比如说数组),程序就跑飞了
存储空间小的话,就没有问题
这是数据段溢出的原因吗?但是我看DSP/BIOS中的data段分配的够啊
用的是DSK 6416
DSP/BIOS使用的就是默认设置
哪位大虾遇到过这个问题啊!
存储
空间
程序

网友A:
程序跑飞的原因很多,你仔细看以下在那里跑飞,每次是不是都在相同的地方还是随机的,然后在看一下跑飞前一步和后一步各个状态寄存器和正常的有什么差别。

网友B:
兄弟,你定义的数组有没有初始化?它是什么类型?是不是放在data段里啊?没有初始化的数组是放在bss段里的。而且还可能和堆栈有关!

网友C:
申请的一段连续空间(用calloc申请)
然后判断是否申请成功,结果申请失败
我申请的空间也不过33000多个字节,我看到DSP/BIOS中相应存储设置,空间绝对够用阿
大家一般新建DSP/BIOS文件后,对于存储器的分配作修改吗?我当时用的就是默认设置,感觉大小挺大的阿。
内部ISRAM:基址base=0x00000000
长度 len=0x00100000
所指向的空间是code/data
一般都是应该使用内部RAM的吧
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排错呢?
多谢指教!

网友D:
问题已解决,heap大小的设置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