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仿真器不能连接的原因!F2812的

楼主(2008-04-15):
求助:仿真器不能连接的原因!F2812的
我用的是EEWORLD的F2812的实验板,但在仿真器连接过程中,老是报以下的错误信息: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00/-1037
Fatal Error during: OCS,
PTI_ERR_EMU_CLOSE Error Occured at 0x00000000
Sequence ID: 0
Error Code: -1037
Error Class: 0x80000200
I/O Port = 240
Board Name: F2812 XDS510 Emulator
Cpu Name: CPU_1
Abort: Close Code Composer Studio.
Retry: Try to connect to the target again.
Cancel: Remain disconnected from the target
Diagnostic: Run diagnostic utility.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我用的是CCS3.1,重装了两三遍CCS后出错问题依旧...
仿真器
during
target
error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板?如何设置的CCS?

网友B:
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仿真的驱动程序一定要安装在CCS的目录下面工作才能正常...

网友C(2008-10-28):
我的故障现象和故障代码都和LZ的一样,试试看.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