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中INT等数据类型的字节数

楼主:
在VC5416中用sizeof查看,总线是16-bit的
int   char  double 分别是 1 1 2
而在PC机上看是   1 4 8
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哦 5000型的是以字为单位计算地址的,好象是返回的是字数吧

网友A:
DSP 中存储器是以字(16位)为单位编址的,并没有字节这种存取单位.为了兼容, C 语言中仍然保留了 char 这种类型,但实际上与 int 没有区别,都是分配一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P 中存储器是以字(16位)为单位编址的,并没有字节这种存取单位.为了兼容, C 语言中仍然保留了 char 这种类 ...

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