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p2407a不能进入中断!

楼主(2008-10-30):
请教:dsp2407a不能进入中断!
各位大侠:你们好!
最近,我在刚做好的一块DSP2407A板上试调程序,不知道为什么程序运行后无法进入中断.我只是编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小程序,用定时器控制LCD闪烁.整个程序我检察了好多遍,应该没有问题的,但就是无法进入中断子程序.不知道为什么,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定时器
子程序

网友A:
检察的察字错了,应该是检查.
所以有时候写程序就是这样,自己犯下的错误总是查觉不到.\\
再查一查吧.

网友B:
谢谢,指出我的错字!
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