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和FPGA上电顺序的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

     DSP的芯片配置管脚接入FPGA(通过FPGA控制这些管脚,以便得到不同的DSP配置),DSP上电时需要读取这些配置管脚的信息,那么这是否意味着FPGA要先于DSP上电,DSP上电时需要FPGA已正常工作??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
救命啊

网友:
应该是可以同时上电,但是DSP的配置会等待FPGA上电完毕后再进行,个人意见

网友:
引用:

请教各位大侠:

     DSP的芯片配置管脚接入FPGA(通过FPGA控制这些管脚,以便得到不同的DSP配置),DSP上电时需要读取这些配置管脚的信息,那么这是否意味着FPGA要先于DSP上电,DSP上电时需要FPGA已正常工作??
处理下复位,硬件就没有问题了,因为DSP检测模式,肯定是在复位的过程中...
FPGA本身就有一个引导的过程哦

网友:
谢谢大家
还是不大明白

DSP上电复位就会读取这些管脚信息,正常工作后就无法更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