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牛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系统结构是这样:AD->FIFO->(SDRAM)->DSP。这里打个括号是指FIFO和SDRAM采用PDT连接方式与DSP的EMIFA连接。AD采样后把数据输入FIFO,FIFO半满后通过PDT直接送入SDRAM,然后DSP从SDRAM取数据处理。想问的是:1、这个接法可行吗?2、是不是只要在SDRAM向DSP送数据上用EDMA?FIFO和SDRAM的PDT连接只要硬件连接对了,然后设置PDTCTL寄存器就可以了吧?希望能不吝赐教啊!

网友:
什么是pdt?
sdram只有一套总线接口吧?

网友:
PDT是6416上支持的一种数据传输方式。6416的EDMA文档里有介绍,但是没有例子,谢谢你的关注啊。

网友: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