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关于dsp之间HPI通讯的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8-10-23):
关于dsp之间HPI通讯的问题,请教高手
现在在作 DSP之间的HPI通讯,5410到642发送数据,但是现在的问题是:642能接受到数据,理论上全部的数据应该存储到指定的地址区间,而在这个区间内应该是按自增的方式存储的,但是试验显示,HPIA的地址控制不住,一直增加,直到覆盖到整个DSP,而不是在指定的空间,哪位大侠能给点建议阿,(说明:是一个发送的是8位的数据,接受是16位的数据,所以要发送两次
数据
通讯

网友A:
这个问题怎么没有人回答啊,我也遇到有关HPI的问题,可以讨论下吗?

网友B:
你怎么做的实验?
你要保证你的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C:
我的实验环境是:STC单片机+TMS320C5402,过程是
1.主机STC通过HPI下程序到DSP后DSP程序启动,
2.启动后,STC的串口接收外部数据并通过HPI给DSP的0x3600地址写串口过来的数据并触发DSP的HPI中断获取0X3600地址的数据,
问题:第2步执行一段时间后就不能写HPI了,但能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