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ccs)编程遇到变量不改变的怪问题,急求解决

楼主:
版主好,
         我的ccs(2407)程序运行中,查看变量,发现变量没有跟着程序改变,好奇怪,比如软件运行for(i=0;i<5;i++){...}中,发现i 的值一直都是零,不改变(正常应是i=0,1,2,3,4递增的撒)。
         另外,发现*IMR的值也怪,如执行程序*IMR=0x4;可发现*IMR的值没有变为0x4。
         抓狂ing。。。

网友:
可能需要多运行几步,变量值才会变.

网友:
你采用优化了,把优化选项去掉

网友:
         我多运行几步,确实变量是变了的,但是没有按照我预期的变化(不是我程序的问题)。

         另外,我去掉了优化(-g -q -d\"FILEIO\" -v2xx),但是依然有问题啊

网友:
到底怎么改变的,说得详细一点。
或者贴出你一部分程序。

网友: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ii)
{
        uint        i_time = 0x0,j_time = 0x0;

        do
        {
                j_time++;
            i_time=0x0;

            do i_time++;
            while(i_time<ii);
     } while (j_time<1000);
}
就以这个程序为例,当我执行Delay(4000)时i_time和j_time 的变化就不是按照我预期的,程序当然没有问题了。i_time和j_time根本就不是递增的,而且数值忒大,我单步执行,两步就跳出去了。天啊,它至少也得跳个N次吧。

我想问题不应该是程序,我想是我ccs设置得问题,或者其他的。

另外,2407采用MP/MC=1;Vccp=5V;外部扩展了6416(sram)和CPLD;外部程序地址为:0x0000~0x7fff,数据为0x8000~0xffff;我build option为“-g -q -d\"_DEBUG\" -v2xx”。

CMD文件如下:
/*--------------------------------------------------------------------*/
/*  LINKER COMMAND FILE - MEMORY SPECIFICATION for the F2407          */
/*--------------------------------------------------------------------*/
        -m dlj.txt
        -o subway.out
        -heap 0
        -stack 200

/****************************************************************************/
/******** Specify the memory configuration **********************************/
/****************************************************************************/
MEMORY
{
  PAGE 0:
        VECS            origin = 0000h,         length = 0040h
        FLASH:          origin = 0100h,         length = 6F50h

  PAGE 1:
        B2:             origin = 0060h,         length = 0020h
        B01:            origin = 0200h,         length = 0200h
        SARAM_D:        origin = 0800h,         length = 0800h
        EXT_DATA:                origin = 8000h,                        length = 3000h

}

/*--------------------------------------------------------------------------*/
/* SECTIONS ALLOCATION                                                      */
/*--------------------------------------------------------------------------*/
SECTIONS
{
        vectors:        > VECS          PAGE 0
        .cinit          > FLASH                        PAGE 0
        .switch             > FLASH                        PAGE 0
        .text:          > FLASH         PAGE 0
        .data:          > FLASH         PAGE 0
                .const:         > B01                        PAGE 1
            .bss:           > SARAM_D            PAGE 1
        .stack:         > B01                        PAGE 1
                   .sysmem             > B01                        PAGE 1

}

GEL文件是CCS默认的:
StartUp()
{
    /* Initialize F2407 memory map */
    F2407_Memory_Map();
}

/* uncomment the function(s) you want Code Composer Studio to execute
OnReset(int nErrorCode)
{
}

OnRestart(int nErrorCode)
{
}

OnPreFileLoaded()
{
}

OnFileLoaded(int nErrorCode, int bSymbolsOnly)
{
}
*/

menuitem \"Initialize Memory Map\";

/*----------------------- F2407 Memory Map -------------------------*/
/*                                                                  */
/*   The entire LF2407 address space (program, data, IO) is mapped  */
/*   as RAM with two exceptions. The on-chip flash is mapped as     */
/*   ROM and the following illegal/reserved sections are not        */
/*   mapped:                                                        */
/*                                                                  */
/*   Illegal/Rsvd Program    Illegal/Rsvd Data    Illegal/Rsvd IO   */
/*   --------------------    -----------------    ---------------   */
/*   None                    0x0080 - 0x01ff      None              */
/*                           0x0400 - 0x07ff                        */
/*                           0x1000 - 0x6fff                        */
/*------------------------------------------------------------------*/
hotmenu F2407_Memory_Map()
{
    int SCSR2 =*0x7019;     /* System Control and Status Register 2 */
    GEL_MapReset();
    GEL_MapOn();

    /* Check MPNMC value (SCSR2 bit 2) to determine map setting.    */
    if(SCSR2 & 4)
        GEL_MapAdd(0x0000,0,0x8000,1,1);    /* Ext prog memory      */
    else
        GEL_MapAdd(0x0000,0,0x8000,1,0);    /* On-chip flash memory */

    /* Program Memory Maps */
    GEL_MapAdd(0x8000,0,0x0800,1,1);        /* SARAM                */
    GEL_MapAdd(0x8800,0,0x7800,1,1);        /* External RAM         */

    /* Data Memory Maps */
    GEL_MapAdd(0x0000,1,0x0060,1,1);        /* Mem mapped regs      */
    GEL_MapAdd(0x0060,1,0x0020,1,1);        /* DARAM B2             */
    GEL_MapAdd(0x0200,1,0x0200,1,1);        /* DARAM B0 & B1        */
    GEL_MapAdd(0x0800,1,0x0800,1,1);        /* SARAM                */
    GEL_MapAdd(0x7000,1,0x1000,1,1);        /* Peripherals          */
    GEL_MapAdd(0x8000,1,0x8000,1,1);        /* External RAM         */

   /* I/O Memory Maps */
    GEL_MapAdd(0x0000,2,0x10000,1,1);
}

menuitem \"Watchdog\";
hotmenu Disable_WD()
{
    /* Enable WD override */
    *0x7029 = *0x7029 | 0x0068;
    *0x7025 = 0x0055;
    *0x7025 = 0x00AA;
}

网友:
会不会是我外面的程序空间和内部的数据空间地址重合而导致的问题啊,即在空间0x0000~0x7ffff地址上的问题

网友:
达人帮看一下,是不是要在flash烧写个小程序,然后跳转到外部ram里运行啊,我是直接load进去运行的。

网友:
搞不懂了。
我把你的程序抄下来,CMD文件也拷贝下来。
测试了一下是好的,不过我的是2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