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请教:静态图象处理的问题

楼主(2008-10-25):
请教:静态图象处理的问题
我想把一幅静态图象读入到CCS中,怎么做?具体点,菜!以前做图象是由摄象头读入的动态图象!

网友A:
你在做图像吗?我也在做,你尝试用Matlab通过RTDX传给CCS看看,我还没摸索出来.我的QQ:422513196

网友B:
你先把数据保存在dat文件格式中,然后通过data-》load加载进入内存

网友C:
fopen fread好像imagelib中没有,是dsp自带的吗?

网友D:
我用fopen,fread做了一下,不过图像是BMP格式的,JPG的可以用fopen和fread打开吗?读出里面的RGB数据,jpg格式中经过了Huffman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