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直流无刷电机正弦换相的问题。

楼主:
困扰了好久了,我用的是2407A。
我的实现方法是EVA控制电机的PWM和捕捉位置信号来换相,用EVB的正交编码脉冲电路来接500线的编码器,用编码器发出的脉冲作为定时器4的时钟源,来读T4CNT的值作为计算Sin的点,比如我是500线的,4倍频每转发出2000个脉冲,我的正弦表是33个点,即每转计算33个点,我是在主函数中不断检测T4CNT的值,只要接受到2000/33个脉冲就计算一次电机三相的PWM占空比一次,然后每转再清空一次T4CNT的值防止积累误差。
检测位置信号时EVA的捕捉口中断实现,闭环PID算法是在EVA的定时器中断中完成。
有可能根本就是方法不对,请了解这方面的前辈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还有就是正弦换相时上下桥怎样处理,和正弦换相时有怎样的区别?

网友:
有没有人对这个比较了解的阿?对用编码盘产生正弦波的流程不是很清楚,知道的讨论讨论阿!

网友:
你指的正弦换向是什么意思?

是产生正弦波磁场吗?

那么BLDC是当作发电机使用?

上下桥臂通常是通过PWM的死区控制的,常用的死区延迟通常在2-5ns.

可以查驱动桥的手册,如果担心上下直通可以在试验时将死区时间设长一些,再调整.

还有编码盘+捕获只能测速,不能测量位置信号.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方法实现位置检测的.

你提到的四倍频,恐怕是正交解码电路吧.

网友:
我说的BLDC的正弦换相是相对于电机六相位的方波换相而言的,正弦换相能产生的转矩脉动比方波换向(有时也叫梯形换相)小的多。
电机每相的电流和电压是按正弦波变化的。
四倍频是正交解码电路产生的,可以提高光电编码盘的分辨率。
按我目前的理解是光电编码盘和电机自身的三个位置传感器配合起来是可以实现正弦波的,只是我还不知道怎样实现,比如以位置传感器来设置光电编码盘的一个参考点(可能不是这样说,意思就是比如我接收到第一个位置传感器的上升沿时作为光电编码盘的零点,然后500线的码盘就可以产生2000个位置信号,当然实际中可能用不到这么多),总的说来就是利用高分辨率的编码盘来产生高分辨率的位置信号(三个位置传感器的分辨率太低,不足以提供产生正弦信号所需的高分辨率的位置信号,不过好像有一种相位超前角的算法可以不用编码盘,不过也没有太多这方面的资料)然后按照正弦的计算公式来计算。具体这样能不能实现我还不确定,所以请了解的朋友发表以下意见,指导一下具体在DSP上的实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