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cmd文件中的page0 和page1

楼主(2008-11-08):
cmd文件中的page0 和page1
cmd 文件中的page0和page1同地址分页中page0,page1是一会事吗?
地址分页中有page0 page1 .. page127
文件
地址

网友A:
不是一回事。
CMD文件中一般PAGE0是程序空间,
PAGE1是数据空间。

网友B:
是不是cmd文件中只会出现page0和page1,不会出现其它的page呢?

网友C:
会的。
PAGE 标识存储器空间,可以规定多达255页。
一般只规定PAGE0,PAGE1就可以了。

网友D:
如果会,那么page1应该是程序页,怎么会是数据的呢?

网友E:
page1是数据页,你怎么说是程序页呢?

网友F:
你不是说PAGE 标识存储器空间,可以规定多达255页,那其中的page 1不是程序空间吗?如果不是那page 2 ,page 3等等又是怎么区分是数据空间还是程序空间的呢?

网友G:
如何区分我不清楚,书上就是这样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