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TLV320AIC23的操作

楼主:
各位大虾:我在DM642里面对TLV320AIC23进行Transmit操作时,遇到一个问题。代码如下,各同步时钟信号AFSX、ACLKX、AHCLKX由AIC23提供。

MCASP_ConfigSrctl MysrctlRegs = {
     0x00000009,    //AXR00=Xmt
     0x00000000,    //AXR01=Rcv
     0x00000000,    //AXR02=Xmt
     0x00000000,    //AXR03=Rcv
     0x00000000,    //AXR04=Xmt
     0x00000000,    //AXR05=Rcv
     0x00000000,    //AXR06=Xmt
     0x00000000,    //AXR07=Rcv
};

   hMcasp = MCASP_open(MCASP_DEV0,MCASP_OPEN_RESET);

    //1: reset McASP to default values
    MCASP_reset(hMcasp);

    //2a: Leave PWRDEMU at default.
    //2b: Receiver registers:

    //2c: Transmit register:
    MCASP_RSETH(hMcasp, XMASK,    0x0000FFFF);
    MCASP_RSETH(hMcasp, XFMT,     0x00018070);
    MCASP_RSETH(hMcasp, AFSXCTL,  0x00000111);
    MCASP_RSETH(hMcasp, ACLKXCTL, 0x000000C0);
    MCASP_RSETH(hMcasp, AHCLKXCTL,0x00000030);
    MCASP_RSETH(hMcasp, XTDM,     0xFFFFFFFF);
    MCASP_RSETH(hMcasp, XINTCTL,  0x00000020);
    MCASP_RSETH(hMcasp, XCLKCHK,  0x00000000);

    //2d: Serialize registers: SRCTL[n]
    MCASP_configSrctl(hMcasp, &MysrctlRegs);

    //2e: Global registersFUNC,PDIR,DITCTL,DLBCTL,AMUTE.
    MCASP_RSETH(hMcasp, PFUNC, 0x00000000);
    MCASP_RSETH(hMcasp, PDIR,  0x0200FF55);
    MCASP_RSETH(hMcasp, DITCTL,0x00000000);
    MCASP_RSETH(hMcasp, DLBCTL,0x00000000);
    MCASP_RSETH(hMcasp, AMUTE, 0x00000000);

    //3:Start high-frequency serial clock AHCLKR
    MCASP_enableHclk(hMcasp, MCASP_XMT);
    while(!(MCASP_FGETH(hMcasp, GBLCTL, XHCLKRST)));

    //4: Start serial clock ACLKR.If external, skipped
    //MCASP_enableClk(hMcasp, MCASP_RCV);
    //while(!(MCASP_FGETH(hMcasp, GBLCTL,RCLKRST)));
    //MCASP_enableClk(hMcasp, MCASP_XMT);
    //while(!(MCASP_FGETH(hMcasp, GBLCTL, XCLKRST)));

    //5: Enable receive interrupt
    MCASP_RSETH(hMcasp,XINTCTL,0x00000020);    //enable XDATA interrupt

    //6: Activate serializers
    MCASP_RSETH(hMcasp,XSTAT,0x0000FFFF);
    MCASP_enableSers(hMcasp, MCASP_XMT);
    while(!(MCASP_FGETH(hMcasp, GBLCTL, XSRCLR)));

    //7: Verify that all transmit buffers are serviced.Ignored.
    while(MCASP_FGETH(hMcasp, XSTAT, XDATA));

    //8: Release machines from reset
    MCASP_enableSm(hMcasp, MCASP_XMT);
    while(!(MCASP_FGETH(hMcasp, GBLCTL, XSMRST)));

    //9: Release frame sync generators from reset
    MCASP_enableFsync(hMcasp, MCASP_XMT);
    while(!(MCASP_FGETH(hMcasp, GBLCTL, XFRST)));

为什么我的代码在执行到第六步时,即启动serializers时,程序就停下来了。检查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原因,很是郁闷。望大家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里。谢谢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有那位大虾知道怎么解决啊

网友:
这位兄弟的问题解决没有,碰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文档都翻烂了也没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
找到问题所在了,很不值一提
因为我只是配置接收,没配置发送,而接收时钟与发送时钟默认是同步的,
我的发送时钟没有输入,所以虽然我的接收时钟有输入,
可实际上还是没有位时钟,配置总是不成功
总之,就是位时钟的问题
兄弟们不要范同样的错误啊

[ 本贴由 whx8880 于 2007-11-15 04:42 PM 最后编辑 ]

网友:
楼主有现在解决问题了吧,我跟你一样,现在AIC23提供了帧同步和移位时钟,我各个部分启动也都正常,但是没有数据发出,纠结了很长时间了,谢谢给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