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FFT?

楼主(2008-11-21):
FFT?
请问FFT中用到的SIN、COS 值是怎么算出来的,书上给了个公式:sin((2pi/N)*k);
谁能讲一下,书中sintab[]中数据的具体算法!!!
书中给的数据为:(以32点为例) ;为什么没有给出COS的值呢?
// 32 点 FFT的sin 和 cos值存储表
// ---------------------------------------------------------------
const int sintab[N]={
0x7FFF,0x0000,0x7D89,0xE708,0x7640,0xCF05,0x6A6C,0xB8E4,
0x5A81,0xA57F,0x471C,0x9594,0x30FB,0x89C0,0x18F8,0x8277,
0x0000,0x8001,0xE708,0x8277,0xCF05,0x89C0,0xB8E4,0x9594,
0xA57F,0xA57F,0x9594,0xB8E4,0x89C0,0xCF05,0x8277,0xE708,
};
数据

网友A:
cos可以通过sin表循环得到。
你看看q15格式,就知道怎么用整形表示浮点数了

网友B:
就是标准的1HZ的SIN或者COS的数据,你可以自己用C语言得到它们的数据值。
例如产生256点的COS值
int i;
int tab[256];
for(i = 0;i<256;i++)
{
tab
= cos((2*pi/256)*i);
}
其实SIN和COS无非是数据取值的方式不一样而已,用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C:
按你所说公式,那下面表中00X7FFF、0X000怎么来的,我算了算不对啊(Q15格式)
// 32 点 FFT的sin 和 cos值存储表
// ---------------------------------------------------------------
const int sintab[N]={
0x7FFF,0x0000,0x7D89,0xE708,0x7640,0xCF05,0x6A6C,0xB8E4,
0x5A81,0xA57F,0x471C,0x9594,0x30FB,0x89C0,0x18F8,0x8277,
0x0000,0x8001,0xE708,0x8277,0xCF05,0x89C0,0xB8E4,0x9594,
0xA57F,0xA57F,0x9594,0xB8E4,0x89C0,0xCF05,0x8277,0xE708,
};

网友D:
你这个是32位的数据吧???
第一个数据是0x7FFF,0x0000,
第二个数据是0x7D89,0xE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