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教

楼主:
小女子初学DSP,使用的是6416的开发板
请问6416自带的例程SDRAM, 其中有一个数组sdram_data[0x10000],为什么后面的赋值语句
for(i = 0; i < 0x400000; i++)
    {
            sdram_data = 0;
    }
这样 0x400000就超过了数组的大小呀,结果程序没有报错,是我理解有问题吗?
请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111111

网友:
因为是测试SDRAM,数组在SDRAM中,溢出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support 写道:
因为是测试SDRAM,数组在SDRAM中,溢出没有影响。
但是c语言允许这样使用未定义数组吗

网友:
引用:
heisenberg 写道:
我想前面是定义了这个数组,只是楼主没有贴出来。
我想请教一下 support,这样设置超界访问是故意的吗?为什么这样做呢?
数组定义有的啊 : sdram_data[0x10000],,但是实际用的是
sdram_data[0x400000]啊,其中大部分是没有定义的,这是我的意思

网友:
在c中是不检查数组越界的问题,在运行的时候如果她用到那些越界的时候有可能出错的;在复值的时候如果存储空间都大的情况也不会错,但访问的时候可能就不是你要的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