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向量表文件的编写,以及怎样正确定位?

楼主:
我初学DSP,芯片用5509A.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正如题目所说

我用外设McSBP,设置中断方式,并打开中断使能位,全局中断位,去掉c54系列兼容模式,可程序就是不能进入中断,不知道为什么? 我怀疑是中断向量表,以及中断入口的设置问题,希望得到您的指导~~!

网友:
利用ISR_plug(&..)可以插入中断服务函数的入口地址,也可以在中断向量表中响应的地方表明中断函数入口地址, _ISR

关于中断向量表的重定位,你可以在初始化中做,也就是制定IVPD,IVPH两个指针的值!

网友:
首先,我的问题已经解决--我定义 中断向量表地址为:0x0100,长度为0x0100,然后,开2级中断,再,设置IVPD,IVPH两个指针的值 同为0x0001,就可以进入中断了。(有一点,我还没弄明白:IVPD,IVPH的值,我设置0,或0x0100都不成--程序总跑飞)

其次,关于ISR_plug(&..),_ISR,我不太明白。这两个“定义”,是不是只需要设置一个就可以呢。函数ISR_plug(&..)中,符号&后,直接填入“入口地址”就行吗?中断函数还要不要定义?   _ISR如何使用,我也不懂

小弟刚刚入门,问题有点牵强,请见量,非常感谢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