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16时钟电路

楼主:
在5416的勘误资料上看到 5416的无内部振荡器,不能使用跨接晶体的方法提供时钟输入
那就得采用外部直接时钟信号输入
有采用CY22381芯片的,但是它好象是编程不方便
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  请大家给点建议,谢谢了先

网友:
恩  要是不用22381
还有什么其它的方法呢
请长老指点了!谢谢

网友:
要是用四脚的有源晶振,什么牌子和型号的比较好?
请大家指点了

网友:
5416不能用晶体吗?

我买的5416开发板上用的就是晶体啊!

网友:
我看06年1 月的纠正手册上说的,SPRZ172F

On-chip oscillator does not function properly.
Avoid using crystal as clock source with the on-chip oscillator. Functionality described in TMS320VC5416 Fixed-Point 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data manual (literature number SPRS095) is not supported until silicon revision B.

是我理解的意思吧? 在确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