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TMS320F28016,不知道用CCS的什么版本可以?(新手)

楼主:
1.我用TMS320F28016芯片,不知道该用那个版本的CCS?
2.用那个型号的芯片建立工程文件?
3.为什么我用CCS3.3和CCS3.1都出现
   undefined
    symbol

      pinit
      cinit

      望大侠指教!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
对了,我用的是TI网站下载的V151的历程

网友:
出现的错误如下:
----------------------  Example_280xCpuTimer.pjt - Debug  ----------------------
[Linking...] \"D:\\CCStudio_v3.3\\C2000\\cgtools\\bin\\cl2000\" -@\"Debug.lkf\"
<Linking>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pinit                            D:/CCStudio_v3.3/C2000/cgtools/lib/rts2800_ml.lib
cinit                            D:/CCStudio_v3.3/C2000/cgtools/lib/rts2800_ml.lib
>>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Example_280xCpuTimer.out\' not
            built

>> Compilation failure

Build Complete,
  2 Errors, 0 Warnings, 0 Remarks.

网友:
我用的也是28016的片子,用CCS3.3,用加F28XX时无法加Auto-generate board data file with extra configuration,但是可以连接仿真器,跑例程CPU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