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怎么回事,不会是dsp坏了吧?

楼主:
用XDS560仿真器,配置CCS Setup,并启动CCS后出现如下错误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40/-291
Fatal Error during: Initialization, OCS,
This error was generated by TI\'s USCIF driver.

SC_ERR_TST_MEASURE <-291>
The built-in scan-path length measurement has failed.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JTAG controller cannot reliably communicate with
the target DSP\'s and micro-controllers at that frequency.
Try specifying the scan-path lengths in the board configuration
file because the built-in scan-path reliability tests cannot be
performed without knowledge of the scan-path length.

Sequence ID: 0
Error Code: -291
Error Class: 0x80000240

Board Name: C6455 XDS560 Emulator_1
Cpu Name: C6400PLUS_0

Abort:                Close Code Composer Studio.
Retry:                Try to connect to the target again.
Cancel:                Remain disconnected from the target
Diagnostic:        Run diagnostic utility.

不会是DSP坏了吧?

网友:
仿真器型号告知一下,以及你的ccs版本告知,谢谢!

网友:
仿真器就是XDS560,CCS版本为3.2

谢谢版主了,帮忙看看怎么回事。

之前仿真器调DSP是没有问题的。

DSP为6455

网友:
nf9763

引用:
ranran 写道:
用XDS560仿真器,配置CCS Setup,并启动CCS后出现如下错误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40/-291
Fatal Error during: Initialization, OCS,
This error was generated by TI\'s USCIF driver.

SC_ERR_TST_MEASURE <-291>
The built-in scan-path length measurement has failed.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JTAG controller cannot reliably communicate with
the target DSP\'s and micro-controllers at that frequency.
Try specifying the scan-path lengths in the board configuration
file because the built-in scan-path reliability tests cannot be
performed without knowledge of the scan-path length.

Sequence ID: 0
Error Code: -291
Error Class: 0x80000240

Board Name: C6455 XDS560 Emulator_1
Cpu Name: C6400PLUS_0

Abort:                Close Code Composer Studio.
Retry:                Try to connect to the target again.
Cancel:                Remain disconnected from the target
Diagnostic:        Run diagnostic utility.

不会是DSP坏了吧?

网友:
应该不会的.不过方向和信号是一个寄存器得注意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