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509的bootloader问题

楼主:
使用5509,通过MCBSP0以SPI外接一个串行flash
程序硬件仿真正常,
但却无法将已经转换为hex格式的程序下载到flash里面,
报错是flashburn显示flash和ccs没有联通。

我想请教的包括:
以mcbsp0口链接flash的时候,
flash的逻辑地址,物理地址是多少?我没有看到memory map上说关于这块的地址啊。
我的flash是ATMEL的,4M大小。

对于5509自启动对GPIO0-3的设置没有问题,
flash的其他几个连线也没有问题,
我用硬件仿真可以正常download,
可以运行,
但用flashburn的时候为什么显示没有联通呢?

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另外,在做自启动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事情?

网友:
怎么没人理我啊

网友:
盼望高手们给点指点
谢谢了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复呢?

网友:
大家帮忙分析出现这样问题的原因

今天发现总是在download FBTC以后提醒以下错误:、
ERROR
error 0x00000024/-1154
error during :register execution
the memory at 0x00000000 continually indicated
it was not ready
the emulator was unable to region control of the processor
the processor must be reset.

而且还有

ERROR
error 0x00000004/-1154
error during :register execution
the memory at 0x00000003 continually indicated
it was not ready
the emulator was unable to region control of the processor
the processor must be 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