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进不了环境,求助!!!

楼主(2006-07-09):
进不了环境,求助!!!
我在原先的6713板的复位信号中加了一个复位芯片,不能进入环境,改成原来的电路还是不行。现在的复位信号正确,振荡电路也正确,问一下,如果6713复位脚接入的复位信号不正常,会损坏芯片不??
信号
芯片

网友A:
不会的,应该是其它的问题。

网友B:
顺便问一下,我的板子经常出现下载不了OUT文件的情况,拨掉仿真器断一下电之后可以顺利下载,请教一下这是由什么引起的?是硬件不稳定还是软件的问题??有解决的办法吗??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C:
下载不了有什么提示吗?硬件不稳定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D:
提示如下
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0
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
虽然凑合着还能用,但总让人感觉不稳定,我也不清楚问题在哪,请版主提点建议吧

网友E:
cpu对你实际的物理地址的访问不稳定,可能是布线和干扰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