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双精度浮点乘法

楼主(2008-12-13):
双精度浮点乘法
请问能在c6713上做双精度素点乘法吗?能不能把一个双精度转换为两个单精度数的乘积。然后再用两次乘法?

网友A:
不支持双精度。

网友B:
6713是支持双精度的乘法的,好像是mpydp是10个周期
浮点的乘法大概也是6、7个周期,在6713中的内联函数很少,很多优化书上介绍的优化方法,如数据的打包,在6713上使用双精度数时都用不了

网友C:
恩,我试了下,能用,但是太慢了。我用c语言写double = double*double
在profile中clock竟然等于27。也不知道怎么优化。

网友D:
双精度的计算确实比较消耗时间,double*double我测试的也是27个周期,但是在理论上它的周期是10个(nop 9),不知道27-10=17个周期用来做什么了,这个差距太大了,如果这样的话,理论的计算和实际测试总是有这样的差距,就没有办法对整个算法的计算时间进行估算了。
float=float×float,用profile也用了20个周期,也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