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CCS2.2 安装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8-12-23):
CCS2.2 安装后出现的问题????
我昨天重装了次系统,后来发现CCS不能用,于是直接删掉了TI 问价夹,
再装上CCS2.2 后,启动CCS2.2 后就弹出
error reading coder composer setup information.coder composer may not have been correctly installed
这是什么原因啊
和装的系统有关系吗?
都装了3次了一样的问题
请问该如和解决,请高手指点
急!!!
安装
原因
reading
error

网友:
设置了,都设置好了,关掉设置的在启动coder composer就会弹出那个错误,
原来也是这样装的
就重装了次系统就这样了
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无奈之下有换了张安装盘重装了一次系统,
现在好了
此贴到此位置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