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ccs无法打开的问题

楼主:
我们设计了一个视频系统。目前只把电源芯片 dsp sdram和flash以及他们所需的周边器件,电压已经满足要求,也有时钟信号,复位电平始终为高,但是当连接后ccs无法打开,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清高受指点。

网友:
我们非常着急,希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应该是jtag部分没有弄好。请检查一下jtag的硬件电路及与其相关的芯片设置

网友:
jtag口已经检查了,没有问题,还想请教一下,我们的晶振峰峰值特别小,这样的话是不是也无法起振。

网友:
没晶振也是启动不了ccs的

网友:
我也出来了同样的问题,我用的是dm642,我们检查了dsp,它的时钟和电源都满足条件,但上电后启动ccs出现下面的问题
Can’t Initialize Target CPU:
Error 0x80000262/-1151
Fatal Error during: Memory, Execution, Initialization, OCS,
Processor communication timeout.
It is recommended to RESET EMULATOR. This will disconnect each target,
Perform an emulation reset, and then reconnect each target.
Power cycle the target board before continuing.

[ 本贴由 cy_0305 于 2007-12-24 03:41 PM 最后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