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2812的flash无法烧写是否跟晶振只有10m有关呢
chiwawa
chiwawa

网友A(2008-12-24):
2812的flash无法烧写是否跟晶振只有10m有关呢
如题。总是报api无法下载,或者是什么芯片id不对。
FLASH
晶振

网友B:
烧写flash那个界面左下角有一个flash programmer setting
里面选好dsp型号 api选好 就可以烧了

网友C:
我已经设置了。可是没用。jtag电源原来用3.3后来改为5,都不行。用示波器测试tdi有波形,但是一会就没有了,然后就是报错。时钟也是好的。用jtag下程序到ram也没问题。我用的是
sprc97里面的flash烧写例程,一点都没改过。请问何故?

网友D:
我已经用了30m时钟了,而且在tdi,tms加了10k上拉,trst加了10k下拉,跟推荐原理图一样了。可是还是烧不了flash。前面那位朋友说要先设置。我的设置路径如下C:\\ti\\plugins\\Flash28xx\\Algorithms\\2812\\FlashAPIInterface2812V2_10.out
有什么问题吗?还请各位朋友赐教

网友E:
现在已经可以烧写了,可是有时可以有时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