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CCS3.1在软件仿真C5402时的MEMORYMAP问题。

楼主:
CMD程序如下:
MEMORY
{
    PAGE 0: EPROG:      origin = 0x4000,        len = 0xb000
            VECT:       origin = 0xff80,        len = 0x80

    PAGE 1: USERREGS:   origin = 0x60,          len = 0x1c
            BIOSREGS:   origin = 0x7c,          len = 0x4
            IDATA:      origin = 0x80,          len = 0x3f80
                        EDATA:      origin = 0x4000,        len = 0x8000
                        EDATA1:     origin = 0xc000,        len = 0x3000
}

SECTIONS
{
    .vectors: {} > VECT PAGE 0
    .sysregs: {} > BIOSREGS PAGE 1
    .trcinit: {} > EPROG PAGE 0
    .gblinit: {} > EPROG PAGE 0
     frt:     {} > EPROG PAGE 0
    .text:    {} > EPROG PAGE 0
    .cinit:   {} > EPROG PAGE 0
    .pinit:   {} > EPROG PAGE 0
    .sysinit: {} > EPROG PAGE 0
    .bss:     {} > IDATA PAGE 1
    .far:     {} > IDATA PAGE 1
    .const:   {} > IDATA PAGE 1
    .switch:  {} > IDATA PAGE 1
    .sysmem:  {} > IDATA PAGE 1
    .cio:     {} > IDATA PAGE 1
    .MEM$obj: {} > IDATA PAGE 1
    .sysheap: {} > IDATA PAGE 1
    .stack:   {} > IDATA PAGE 1
}
其实就是用的CCS里面的示例程序的CMD文件改了一下~ROM只对程序存储、DRAM只对数据存储,可以外接ROM和RAM的状态~
但是为什么一旦把程序存储4000~EFFF空间设置为外部ROM的状态,程序就无法LOAD呢?在CCS里面没有EPPROM的选项。但是只要把ROM改成RAM,程序就可以LOAD了。
在此还有几个小问题
1、C54X其他系列只要能够把ROM映射到数据空间的都是单独分出了一段ROM空间,不过好象5402能够映射到数据空间的ROM即程序空间的那个4K,请问是不是这种情况?
2、5402的那个4KROM空间是不是用户无法写入东东的?但是也只是高2K有东西,那么低2K怎么用,能够通过什么手段写入用户代码吗?(还是如书上讲的要交给TI写入)
3、单片机是编程时即分配了地址,DSP通过链接器来再分配地址。RESET矢量地址在片内ROM的FF80~FFFF空间里面,一般RESET地址存储的是RESET之后程序开始运行的跳转地址。请问对于DSP这种链接时才分配地址的情况是如何映射这类地址的(即如何跳转到程序运行空间的,因为RESET等中断字都在ROM里面,肯定是事先写好的,里面对应的跳转地址是不能改变的,但是对于不同的ROM\\RAM映射情况、外接或者不外接的情况,程序开始运行的地址肯定是不一样的。)
刚开始学习DSP,请知道的前辈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你的CMD文件中,PAGE0与PAGE1中的起始0X4000不是重叠了吗?

网友:
引用:

你的CMD文件中,PAGE0与PAGE1中的起始0X4000不是重叠了吗?
但是程序区和数据区是分开的~

PAGE 0对程序区~
PAGE 1对数据区~
即便地址是一样的,对应的也是不同存储器吧~

这个其实就是TI的例子程序里的CMD文件~

我基本没有改动的~

网友:
好像是有问题的,我自己编个程序试过,是不行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dsp中程序和数据是统一编址的!能告诉我这是那程序的CMD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