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ccs里面的real-tme mode是干吗用的

楼主(2008-10-28):
ccs里面的real-tme mode是干吗用的
ccs里面的real-tme mode是干吗用的呢?我刚刚看到ccs3.3里面又才出现了一个rude real-time mode,是什么意思呐

网友A:
那个rude real-time mode是干嘛的呢?好像用 real-time mode来运行的时候,即使点了“halt”,程序还在运行啊。据说ccs3.3是目前最稳定的版本了,从电驴上面下的。

网友B(2009-01-09):
调整CLKOUT的频率能有明显变化,但是频率还是不稳定,而且从示波器看,波形很粗,像有很强的干扰

网友C:
谢谢了,是我的示波器开始没调好触发时间。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