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急问一个FIFO问题

楼主(2009-01-15):
急问一个FIFO问题
我的通讯设置为FIFO模式,11个数进一次接收中断(唯一的中断入口),信号是通过一个上位发送的。出现了错误。
现象如下:当上位机程序重起时,我的板子必须掉电重起,否则我的程序的中断根本进不去,查缓冲器SciaRegs. SCIRXBUF 寄存器没有数据更新(此时察看上位机通讯线上有数据发出)。最后只能重起我的板子。
可能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呢
数据
通讯
寄存器
缓冲器
程序

网友A:
而且几乎百分百复现这种现象

网友B:
是我的程序结构有问题吗?

网友:
后来查实fifo寄存器设置也没有什么改变

网友C:
程序跑飞了

网友D:
但是上位机不重起,我这边程序也没啥问题,运行的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