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FFT 所需时间及CCS优化?
windboy121
windboy121

网友A(2008-12-16):
FFT 所需时间及CCS优化?
请问,大家用FFT计算128点的数据耗时多长啊,我用的是2407,128点怎么耗时8MS左右啊,是不是太慢了,FFT是用汇编写的,是DSP240X C语言那本书上的例程。不知各位大侠做的耗时多长。
在CCS里面有什么选项可以优化程序吗?使跑的更快??
优化
C语言
程序

网友B:
问一下,如何就算FFT算法耗时?

网友C:
理论上2812计算128点FFT大约需要30us

网友D(2009-01-29):
同问这个问题,有没有比较好的算法推荐一下,我用C6713也用了很长时间,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E:
用Bracewell-Buneman的方法计算试试吧.纯C写的.我相信是目前为止最简洁的算法了.
我因为用不到FFT所以一直没有做过试验.很想知道这个算法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