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2.2下的程序如何移植到CCS3.1下

楼主:
     我用的是DM642开发板,原来使用的开发环境为CCS2.2,最近安装了CCS3.1,把原来的程序编译了一遍运行,竟然出来的画面是乱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难道CCS的版本前后不兼容。另外,我在CCS3.1下加载CCS2.2下的GEL文件,也出现如下错误:
GEL: Error while executing OnReset(0): memory map prevented write to target memory at 0x01800054.
GEL: Error while executing StartUp(): memory map prevented write to target memory at 0x01800054.

    在CCS3.1下要怎么修改原来的GEL文件和程序,遇到过这样问题的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A:
引用:

我用的是DM642开发板,原来使用的开发环境为CCS2.2,最近安装了CCS3.1,把原来的程序编译了一遍运行,竟然出来的画面是乱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难道CCS的版本前后不兼容。另外,我在CCS3.1下加载CCS2.2下的GEL文件,也出现如下错误:
GEL: Error while executing OnReset(0): memory map prevented write to target memory at 0x01800054.
GEL: Error while executing StartUp(): memory map prevented write to target memory at 0x01800054.

    在CCS3.1下要怎么修改原来的GEL文件和程序,遇到过这样问题的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这个开发板,ti网站上找不到c6xcsl(sprc090)这个文件啊?哪位大侠能给小弟发一个啊。zuochen2006@126.com.万分感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我用的是DM642开发板,原来使用的开发环境为CCS2.2,最近安装了CCS3.1,把原来的程序编译了一遍运行,竟然出来的画面是乱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难道CCS的版本前后不兼容。另外,我在CCS3.1下加载CCS2.2下 ...

这个将0x01800054改为0x01800058试试。

网友:
遇到相同的问题,正在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问题,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