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dat文件转换

楼主(2009-01-15):
dat文件转换
我从一个DSP芯片里面把程序导入到ccb.dat文件里面,
想把它转换成.out格式的文件。
请问高手,如何转换?
谢谢!
芯片
dat文件
程序
如何

网友A:
没人知道吗?
继续等待。

网友:
如果我理解的没错的话,你是直接把二进制代码从dsp中导出来生成了.dat。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没有办法转为.out的。 .out->.dat是一个不可逆的转化过程。

网友B:
我明白了。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C:
方法:
FILE -->DATA-->S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