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指令中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6-09):
指令中的>>是什么意思?
有这样一条指令:
LDP #WDKEY >> 7h ;外设数据页
相信各位高手都见过的,请教这个指令是什么意思,尤其是 >> 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功能?后边注释中的外设数据页又是怎么通过这条指令实现的,请高手指点,谢谢先!
数据
外设

网友A:
>> 7,是右移七位的意思.在 LDP 指令设置 DP 时,要把目标地址的高九位(页码)放到 DP,所以要先右移七位.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上!
是不是LDP后边要是个#,再跟一个表示存储器地址的符号,就一定得右移7位?能不能写成: LDP #WDKEY, 7 ?
要是LDP后边跟的是个#立即数,就不用移位,这个数是多少就直接装进DP?
我这些理解不知道对不对,请楼上的高手指教,十分感谢!

网友C:
LDP 后肯定是个立即数,这个数应该是一个地址的页码.页码可以直接写出,也可由地址右移七位算出.即使是算出的页码,也是立即数,因为计算是由汇编完成的,把计算结果放入指令,当然还是立即数.,

网友D:
汇编里面的 16 进制数应写为 0725h,0e0h,上面写错了,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