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CCS3.1 载入程序时的问题

楼主(2009-01-18):
CCS3.1 载入程序时的问题
Unexpected Fated Error Encountered which may have been caused by a stack overflow out of memory condition, or access violating, I am try and save your work before terminating this application
在下载*.out 后 提示这个问题 点击以后 CCS3.1就自动关闭了 麻烦大家帮忙看看
access
memory
before
caused

网友A:
可能是堆栈溢出了。

网友B:
没错 我改过很多堆栈地址了 是不是在
-stack {堆栈的大小}这个地方改
您知道omap5912osk D板的这个stack memory是多大吗 在请教个64Byte换成这种 十六进制应该是多大?

网友C:
应该不是 堆栈的问题 我换用2.2的就不会出现这钟状况 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D:
1.是在-stack {堆栈的大小}这个地方改
2.我不知道omap5912osk D板的stack memory是多大
3。我不明白你说的意思。
4。可能是吧。

网友E(2009-02-19):
初来咋到,没遇到过这个问题,祝你早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