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哥帮我选一款DSP开发板吧

楼主:
请各位大哥帮我选一款DSP开发板吧?本人是初学者,零基础。因为课题需要,需要进行图像处理,然后通过以太网,将数据传输到上位机。图像处理的要求不高。请各位师兄们帮我选一款开发板。谢谢

[ 本贴由 cosine39 于 2008-2-19 08:16 PM 最后编辑 ]

网友:
如果我的图像处理要求不高,不过对于接口的要求比较高,是不是也可以选择用ARM,而不用DSP?

网友:
图像简单处理,怎么简单法阿???

网友:
觉得楼上几位师兄推荐的板子有点贵。
我需要做的图像处理就是边缘检测,加上一些抗噪,增强。这样的处理算简单的吗?觉得用DM642太大材小用了。

网友:
引用:

觉得楼上几位师兄推荐的板子有点贵。
我需要做的图像处理就是边缘检测,加上一些抗噪,增强。这样的处理算简单的吗?觉得用DM642太大材小用了。
推荐使用理由:
1、现在DM642是主流图像处理芯片,业界做模式识别的现在都在使用
2、对你自己的技术是个提高。
3、你做完课题后,师弟们可以继续使用,保护设备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