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chenbing 长老,关于写到 Flash中运行的程序

楼主:
Chenbing 长老:
我用 DSP 2407A  也有一段时间了.但是由于以前手中只有孤零零的一块开发板,生怕弄坏了,断了炊,所以自己写的程序都是 Load 到扩展RAM 中运行,没有写入Flash.做过几次写 Flash 操作,写的是银杏公司提供的 Flash.out 文件,就是一个中断向量表. 所以写操作过程知道一点;但是写入 Flash 中运行的程序,与在扩展RAM 中运行的程序有何不同,就不太清楚.
    现在到了非写成Flash 不可的时候了.我想,生成写到 Flash 中运行的程序的程序, 工程中的240x_PM.cmd 文件, vertors.asm 文件,当然是要修改的,要把中断向量表,用户代码安排到 Flash 区域中适当的地方. 除此而外还需要修改什么? 非常期望长老指点一二.在这里先谢谢了.

[ 本贴由 mlwang_km 于 2008-1-14 05:27 PM 最后编辑 ]

网友:
不用客气。
我没用RAM仿真过,不过我觉得
其他不用修改什么了。
注意的地方,象烧写电压,0x40~0x43(密码位)。。。
不过这些我想你自己也能想的到。

网友:
烧写电压 5V 必须加上,代码安全密码 40H - 43H,我想先还是保留 0FFFFH 值,调试阶段免不了要反复烧写.这样就成了吧?常看见有的网友报道烧坏  Flash,动手前有点发怵.

网友:
我感觉应该不会出问题。

网友:
烧 Flash 到是通过了.但是程序在  Flash  中运行的时候,其他功能都还正常,只是与液晶显示屏连接不上. 表现为读  ST7920, BF (器件忙) 标志永远是 1. 想 DEBUG 一下,却不能设置断点. 请问 chenbing  长老, 在 Flash 中程序区,难道就没法置断点?还是我的操作有啥不对?

网友:
不是操作不对。
我把程序烧到FLASH也不能设置断点。
在论坛上看到可以设置硬件断点,不过我没试过。

网友:
我的程序烧到 Flash  中,烧写过程很顺利.但是原先在扩张程序 RAM 中运行得好好的程序,烧入  Flash 后,液晶显示屏不工作.查了好长时间,才发现问题在于 IN, OUT 指令,在 Flash 上运行时功能完全不对,估计是时序问题.万般无奈,只好写两个小函数, COPY 到扩展 程序RAM 中去执行 IN, OUT. 这样到是成了,只是好象有点小题大作.不知各位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 本贴由 mlwang_km 于 2008-1-22 04:43 PM 最后编辑 ]

网友:
从来没有连接上吗?
你先检查DSP硬件有没有问题
先看看DSP的CLKOUT有没有时钟输出

网友:
1,不接仿真器,上电之后,测试JTAG的14个管脚的电压是否正常。
2, 下一个仿真器驱动来看看能不能边界扫描上,比如SdConfig v3.1

网友:
楼上的大哥说得对
硬件一定要没问题才连仿真器

网友:
ccs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
我现在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方便可以加我的QQ7112376一起来讨论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