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
我在DEC6713开发板的基础进行设计了一块板子,准备做语音识别方面的开发,可是在电路板全部焊好上电调试时,CCS无法启动,老是出现 “Can\'t Initialize Target CPU;
Error 0x80000200/-1031
Fatal Error during:OCS,
Device driverroblem with the Emulation Controler.
It is recommended to RESET EMULATOR. This will disconnect each target from the emulator. The targets should then be power cycled or hard reset followed by an emureset and reconnect to each target.

I/O Port =240
Board Name:C671X   XDS510 Emulator
Cpu Name :CPU_2\"
这样提示,但我的设置是按照开发板进行的,而且在购买的开发板上可以进行实验。由于本人是初次接触DSP,对于很多只是不是很了解,望各位前辈能够给予指教,本人将不甚感激!我的QQ是7112376(长期在线)
本文来自: DSP交流网(www.hellodsp.com) 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hellodsp.com/bbs/forumdisplay.php?fid=17

网友:
JTGA引脚的电压输出正常吗?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3.3v的.还有就是仿真器的驱动是安装在CCS的根目录下的吗?

网友:
JTAG的电压正常,CCS的驱动是按照使用说明安装的,我有买一套61IC的开发板与仿真器,而且可以正常使用。就是用自己设计的板子时无法启动CCS,出现上述问题。望高手继续给予指点,我将感谢不尽!

网友:
看你的报错应该上硬件板卡的问题, 你看看你的时钟输出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