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提问,关于图像处理和电机控制

楼主:
想组一个系统,用一片dm64X处理从CCD获得的视频图像,然后根据处理的结果控制电机运转
没思路,要控制必须要再加一片管电机控制的DSP吗?

网友:
你要控制的什么电机,说详细些?
如果你要对电机进行位置等的控制,用一个c2000的就可以了,
想280x系列的还是比较便宜的,
50hz PWM 控制什么电机阿.

网友:
引用:

你要控制的什么电机,说详细些?
如果你要对电机进行位置等的控制,用一个c2000的就可以了,
想280x系列的还是比较便宜的,
50hz PWM 控制什么电机阿.
是个微电机,没铭牌没资料,自带调速器,如果要加片子的话一个很简单的单片机就可以了,我想知道可不可以不加片子直接用处理图像的那个DSPs来控制调速器,没接触过DSPs,不太了解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使用什么电机?
对于BLDC Motor、DC motor、Stepper等的电机驱动产品,有一些集成方案,你可以到http://www.ti.com.cn/ww/motor_dr ... solutions/index.htm 上查找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