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TAG的问题

楼主: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62/-1154
Fatal Error during: Memory, Execution, Initialization, OCS,
The memory at 0x00000000 continually indicated it was \'not ready\'
The emulator was unable to regain control of the processor.
The processor must be reset.

Sequence ID: 0
Error Code: -1154
Error Class: 0x80000262

Board Name: C64xx Rev 1.1 TDS560USB Emulator - WintechDigital
Cpu Name: CPU_1

Abort:                Close Code Composer Studio.
Retry:                Try to connect to the target again.
Cancel:                Remain disconnected from the target
Diagnostic:        Run diagnostic utility.

这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
请问你用的是原装的仿真器吗?

网友:
貌似你用的是闻亭的仿真器 这个你要到闻亭的网站上去问嘛

网友:
用的是闻亭的 TDS560 usb 的仿真器,上电后JTAG的引脚电平正常,用reset  tds560 和probe  tds560  都正确,但是打开ccs后connect的时候就出现上述错误,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