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t时间开销问题

楼主:
初学6713,在CCS上做了个256点的fft,用Ti自带的radix2(fft算法), bitrev_cplx函数,结果是正确的,但用clock测了一下运行时间,发现光是radix2就花了15万个clock,就得开销太大了,不知做过的大虾是怎么样?我觉得它里面的算法已经很精简了.不知怎么能够把时间给压缩啊?

网友:
请问楼主

请问楼主,你是怎么样用Clock测的执行周期啊,我用的CCS3。1  好像跟以前的2。2不太一样,我看了它的帮助文件,也没有找到它所说的建立测试段的方法,谢谢指教!

网友:
  我用的是ccs2.20,用的以下的语句进行测试,在watch上看的timer0的值
   timer1=clock();
   timer2=clock();
   overhead=timer2-timer1;
   timer1=clock();
   DSP_radix2(nx1,x1,w1);
   timer2=clock();
   timer0=timer2-timer1-overhead;

网友:
请问我用 clock()函数测代码周期 可是却报错,请各位给看以下:
   #include <time.h>
clock_t start,stop,overhead,result;

start=clock();
stop=clock();
overhead=stop-start;
start=clock();

value=abs(*(lpSrc+287)+*(lpSrc+288)+*(lpSrc+288)+*(lpSrc+289)+*(lpSrc+576)>>1-*(lpSrc-289)-*(lpSrc-288)-*(lpSrc-288)-*(lpSrc-287)-*(lpSrc-576)>>1)+  abs(*(lpSrc-1)+*(lpSrc-1)+*(lpSrc-289)+*(lpSrc+287)+*(lpSrc-2)>>1-*(lpSrc+1)+*(lpSrc+1)-*(lpSrc-287)-*(lpSrc+289)-*(lpSrc+2)>>1);//要运行的代码

stop=clock();
result=stop-start-overhead;
printf(\"%d\\n\",result);

可是运行时报错了 ,message里写着:Invalid CIO command (93).
Invalid CIO command (93).
Invalid CIO command (93).
Invalid CIO command (93).
Invalid CIO command (93).
…………………………

我已经 把profile->里的Enable Clock打钩了
请各位给看看,是不是溢出了,clock_t定义的范围是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