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 PieVectTable.ADCINT=&ad 是什么意思 谢谢了!!

楼主:
在这个程序中
EALLOW;        //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PieVectTable.ADCINT=&ad;
        EDIS;   //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InitAdc();

    // Enable INT14 which is connected to CPU-Timer 2:
        IER |= M_INT1;
        //KickDog();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and higher priority real-time debug events:

        EIN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INTM
        ERTM;        // Enable Global realtime interrupt DBGM
        while(AdcRegs.ADC_ST_FLAG.bit.SEQ1_BSY==0)
                {

                        AdcRegs.ADCTRL2.bit.SOC_SEQ1=1;

                }

        for(;
        {
                        KickDog();
        }
}

interrupt void ad(void)
{
        IFR=0x0000;
//        PieCtrl.PIEIFR1.all = 0;
        PieCtrl.PIEACK.all=0xffff;
        a2++;
        a1[0]=((float)AdcRegs.RESULT0)*3.0/65520.0+adclo;
        a1[1]=((float)AdcRegs.RESULT1)*3.0/65520.0+adclo;
        a1[2]=((float)AdcRegs.RESULT2)*3.0/65520.0+adclo;
        a1[3]=((float)AdcRegs.RESULT3)*3.0/65520.0+adclo;
        a1[4]=((float)AdcRegs.RESULT4)*3.0/65520.0+adclo;
        a1[5]=((float)AdcRegs.RESULT5)*3.0/65520.0+adclo;
        a1[6]=((float)AdcRegs.RESULT6)*3.0/65520.0+adclo;
        a1[7]=((float)AdcRegs.RESULT7)*3.0/65520.0+adclo;
        a1[8]=((float)AdcRegs.RESULT8)*3.0/65520.0+adclo;
        a1[9]=((float)AdcRegs.RESULT9)*3.0/65520.0+adclo;
        a1[10]=((float)AdcRegs.RESULT10)*3.0/65520.0+adclo;
        a1[11]=((float)AdcRegs.RESULT11)*3.0/65520.0+adclo;
        a1[12]=((float)AdcRegs.RESULT12)*3.0/65520.0+adclo;
        a1[13]=((float)AdcRegs.RESULT13)*3.0/65520.0+adclo;
        a1[14]=((float)AdcRegs.RESULT14)*3.0/65520.0+adclo;
        a1[15]=((float)AdcRegs.RESULT15)*3.0/65520.0+adclo;
        AdcRegs.ADC_ST_FLAG.bit.INT_SEQ1_CLR=1;
        AdcRegs.ADCTRL2.bit.SOC_SEQ1=1;
        EINT;

}

有谁知道 PieVectTable.ADCINT=&ad 是什么意思 谢谢了!!

网友:
将中断服务子程序ad 的地址和中断向量表里的adc中断关联起来

网友:
中断!

再问问 这个中断是怎么执行的 谢谢

网友:
你好中断程序的设置应该有问题                                                        a1[0]=((float)AdcRegs.RESULT0)*3.0/4095.0+adclo;

网友:
tong xue

[ 本贴由 wy123wy123 于 2008-3-27 10:47 AM 最后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