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麻烦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晶振的问题

楼主(2009-04-09):
麻烦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晶振的问题
初学DSP,用了一片TMS320VC5409和10M无源晶振,板子做起来以后不能用,测量时钟信号发现X1管脚的信号是一个比较畸形的正弦波,X2管脚的波形是一个规则的正弦波;但是时钟输出CLKOUT的波形则是在高低电平两个位置剧烈震荡。由于对晶振和时钟信号不熟悉,麻烦高手帮忙分析指导。
晶振

网友A:
用示波器测一下X1的频率与你的晶振频率是否一致,若不对,则晶振有问题

网友B:
谢谢提醒
谢谢。测了一下,频率到没问题,就是时钟输出比较郁闷,只有在低频时才能收敛在正常的电平,不过也会震荡。

网友C:
但是时钟输出CLKOUT的波形则是在高低电平两个位置剧烈震荡?
这个脚测出来有振荡是正常的,只要频率对了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