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intf函数问题

楼主:
发现在2812平台上,无论是用simulator还是emulator,使用printf和printf都没有作用,没有输出。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要添加一些库文件,还是仿真时不支持这两个函数?
忘达人指点,谢谢!

网友:
我也有类似问题

我在程序中使用如下语句

sprintf(\"%u\",digit_1);

已经include了 stdio.h文件,  digit_1是一个 Uint16 的数据

编译的时候报错如下:
line 101: error: argument of type \"Uint16\"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const char *\"

盼各位长老解答

网友:
我可以回答一下

我也回答一下吧,你是不是准备用液晶显示实时数据?你的函数用错了,我也用过,编译没问题,但运行结果都不对,没结果,见我以前问的问题.
#include \"DSP281x_Device.h\"     // DSP281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1x_Examples.h\"   // DSP281x Examples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1x_User.h\"           // DSP281x User\'s Include File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

//变量定义
char parachar[20];                //数据转换为字符时用

main()
{
......
sprintf(parachar,\"%7.4f\",10.3512);

sprintf(parachar,\"%1u\",2);

......
}

第一个sprintf转换后应该是
parachar[0]=\'1\'; parachar[1]=\'0\';
parachar[2]=\'.\';  parachar[3]=\'3\';
parachar[4]=\'5\'; parachar[5]=\'1;
parachar[6]=\'2\';
实际转换结果啥都没有

有人说最好不用C标准库函数,说太大,我就想Keil C都能用,为什么CCS不能用? 尽管可以自己编类似的函数,但数据格式那么多,太麻烦.
幸好最后我们的改为触摸屏了.

楼主如果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麻烦通报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