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低通滤波例子哪位大虾能给解释一下吗?打问号的地方不懂!

楼主:
本节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C程序从浮点变换至定点的方法。这是一个对语音信号(0.3kHz~3.4kHz)进行低通滤波的C语言程序,低通滤波的截止频率为800Hz,滤波器采用19点的有限冲击响应FIR滤波。语音信号的采样频率为8kHz,每个语音样值按16位整型数存放在insp.dat文件中。
例3.7  语音信号800Hz 19点FIR低通滤波C语言浮点程序
#include <stdio.h>
const  int length = 180        /*语音帧长为180点=22.5ms@8kHz采样*/
//22.5ms是怎么得来的 ???
void  filter(int xin[ ],int xout[ ],int n,float h[ ]); /*滤波子程序说明*/
/*19点滤波器系数*/
static  float h[19]=
        {0.01218354,-0.009012882,-0.02881839,-0.04743239,-0.04584568,
-0.008692503,0.06446265,0.1544655,0.2289794,0.257883,
0.2289794,0.1544655,0.06446265,-0.008692503,-0.04584568,
-0.04743239,-0.02881839,-0.009012882,0.01218354};
static  int x1[length+20];// x1是做什么用的????
/*低通滤波浮点子程序*/
void  filter(int xin[ ],int xout[ ],int n,float h[ ])
{   //哪位大虾能告诉我一下本例滤波器的公式????
int i,j;
float sum;
for(i=0;i<length;i++) x1[n+i-1]=xin;
for (i=0;i<length;i++)
{
sum=0.0;
for(j=0;j<n;j++) sum+=h[j]*x1[i-j+n-1];
xout=(int)sum;
        }
for(i=0;i<(n-1);i++) x1[n-i-2]=xin[length-1-i]; //这句话是 ??
}

/*主程序*/
void  main( )
{
FILE    *fp1,*fp2;
int     frame,indata[length],outdata[length];
fp1=fopen(insp.dat,\"rb\";                /*输入语音文件*/
fp2=fopen(outsp.dat,\"wb\";                /*滤波后语音文件*/

frame=0;
while(feof(fp1)==0)
{
frame++;
printf(\"frame=%d\\n\",frame);
for(i=0;i<length;i++)  indata=getw(fp1);         /*取一帧语音数据*/
filter(indata,outdata,19,h);                /*调用低通滤波子程序*/
for(i=0;i<length;i++)  putw(outdata,fp2);           /*将滤波后的样值写入文件*/
}
fcloseall( );                        /*关闭文件*/
return(0);
}

网友:
FIR滤波器公式
y(n)=sum(h(i)*x(n-i)), i = 0~L-1,L 为滤波器阶数

显然要计算y(n),得用到x(n-L+1)...x(n)的值,也就是前L-1个值得保存,X1就是这个目的

for(i=0;i<(n-1);i++) x1[n-i-2]=xin[length-1-i]; //这句话是 ??
所以这句话的目的就是保存L-1个值给下次滤波使用

网友:
for (i=0;i<length;i++) 这句话中不是说每一点都处理完毕了吗?
“for(i=0;i<(n-1);i++) x1[n-i-2]=xin[length-1-i]; //这句话是 ??
所以这句话的目的就是保存L-1个值给下次滤波使用”  你说的“给下次滤波使用”是什么意思?

网友:
看看我理解的对吗?

for (i=0;i<length;i++) 这句话中不是说180点每一点都处理完毕了吗?
“for(i=0;i<(n-1);i++) x1[n-i-2]=xin[length-1-i]; //这句话是 ??
这句话的目的就是保存18个值给下次滤波使用  你说的“作为下一滤波数据的前19项”是指除了本次180个采样点之外的 新的采样点吧?这应该是程序开始“for(i=0;i<length;i++) x1[n+i-1]=xin;”x1的前 n 个点没被赋值,而在结束时for(i=0;i<(n-1);i++) x1[n-i-2]=xin[length-1-i]赋值的原因吧。那岂不是在处理第一轮数据时,少18个采样值,在这之后才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