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线性汇编如何访问c 定义的全局变量以及数组啊/

楼主:
    在C里我定义数组unsigned  int a[5],b[100]和变量unsigned int c
      线性汇编子函数要访问a[3]、b、c,会出现下面的警告和错误,困惑...我的线性汇编是参照汇编程序写的。。。

   .reg  a_reg,ptr_b

    MVKL .1   3  Nm
    LDW  .D1  *+Nm(_a),a_reg
    错误是: Functional unit disagrees with operation,ignored
            B14 or B15 required as long displacement base register

    我要得到数组b的地址
    MVKH .2 _b,ptr_b
    MVKL .1 _b,ptr_b
    错误是:Functional unit disagrees with operation,ignored

    谢谢。。。

网友:
MVKL .1   3  Nm
    LDW  .D1  *+Nm(_a),a_reg

指令你还看过了啊,哪有这样写的啊?Nm是一个常数
应该
MVKL _a, a_ptr
MVKH _a, a_ptr
MVK   3,   Nm
LDW *+a_ptr[Nm], a_reg
或者最后两句就用LDW *a_ptr[3],a_reg

  MVKH .2 _b,ptr_b
    MVKL .1 _b,ptr_b

你为什么要指定 1,2呢?让编译器指定就行了
就算要指定,两个也要一样啊,要么都为1,要么都为2,而且MVKL必须在MVKH前面,不然会出错

网友:
     谢谢!MVKL和MVKH的顺序颠倒确实会遇到问题~。
   对于线性汇编取c定义数组 数据的值,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啊?一定是 MVKL,MVKH 和LDW吗?

网友:
引用:

谢谢!MVKL和MVKH的顺序颠倒确实会遇到问题~。
   对于线性汇编取c定义数组 数据的值,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啊?一定是 MVKL,MVKH 和LDW吗?
如果是变量VAR,而且是near型的,可以用LDW *DP(_VAR),A0的方法
对于数组,NEAR型的,获得地址可以通过DP加偏移量的办法,但是不如用MVKL,MVKH来得直接,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