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请教cycle.CPU:Excl.Total??

楼主(2008-10-29):
请教cycle.CPU:Excl.Total??
请问在软仿真时,利用profile看function的cpu cycle时,结果中出现cycle.CPU:Excl.Total和cycle.CPU:Incl.Total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cpu
function
profile

网友A:
自己顶,没人知道这两者的区别吗?

网友B:
找了好多资料,还是不解
请高手指教!!

网友C:
cycle.CPU:Excl.Total:整个被profile的代码的CPU时钟,排除子程序
cycle.CPU:Incl.Total:整个被profile的代码的CPU时钟,包括子程序

网友D(2009-05-09):
你是用的3.1吗?
为什么我的程序无法载入呢,在其他版本上都可以运行